楼主(2013-03-14):
请问:“CPU 回到初始状态”指的是出厂时的状态吗?存储卡的程序能清除吗?
谢谢解答
资料说:在S7300CPU模块上,将钥匙开关从STOP 状态搬到MRES 位置,可复位存储器,使CPU 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CPU 回到初始状态”指的是出厂时的状态吗?存储卡的程序能清除吗?
谢谢解答
资料说:在S7300CPU模块上,将钥匙开关从STOP 状态搬到MRES 位置,可复位存储器,使CPU 回到初始状态。
但不能復位存儲卡中關於系統的數據,如權限密碼,MPI地址等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