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我公司的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三菱MELSEC-Q,我电脑只有三菱FN的软件,设备厂家给了一些机器的程序,可无法打开,请问下各位老师,三菱FN的软件能打开三菱MELSEC-Q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
有三菱FX的,没有什么FN;
如果你安装的是FXGP_WIN-C的软体,只能适用FX系列,不支持Q;

网友B:
装GX Developer吧,现在官网上应该还是8.86版的,Q/FX都能打开的。。。

网友C:
楼主确定你的软件是FN的吗?是FN系列PLC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你的软件是FN的吗?是FN系列PLC吧。
你见过FN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你的软件是FN的吗?是FN系列PLC吧。
你见过FN系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你的软件是FN的吗?是FN系列PLC吧。
你见过FN系列的?
只有FX—N,没有FN。

楼主:
是FX-2N

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FX-2N

谢谢大家
FX2N是PLC系列型号,不是编程软件名称,要看你具体用的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
我下载了个GX Developer文件,怎么扩展名怎么是DL,打不开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