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

楼主(2013-03-14):
我有台LG-iG5  1.5KW的变频器,上电面板不亮,风扇运转正常,5V,18V也正常,显示面板也是好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控制板坏了,请教各位老师,这块控制板最有可能哪里出了问题?期待回复。

网友A:
5V电压具体数值,一定要用数字表,如果只有4.9V以下CPU工作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