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夏季马上到来,并且是一个全国性缺电的夏季。空调厂家和商家大肆推销变频空调,说是变频空调可以省电。
   在工厂里搞过变频的都知道:变频不是到处可以省电,要看条件,有不少场合用变频并不一定能省电。我怀疑是商业抄作。
   希望明白的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变频空调真的能省电吗

网友A:
如果家里常有人空调常开变频省电,如不常开还不如普通的,因你已用好几年的电费钱买变频得了。

网友B:
变频空调真的能节约电能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原因如下:
1空调机调速后,平均转速大幅度的下降
2电动机的寿命延长
3压缩机的寿命延长
4温度质量高(温度恒定)

网友C:
总体来说买不划算。还是买普通的好。变频与普通的差价太大。这个差价要用多久才能省出来。变频的故障率比普通的高。

网友D:
我用下来的感觉是,性价比不高,但变频空调最大的优点是温度的均匀性好,睡觉舒适度高,卧室推荐使用。

网友E:
在有的时候变频比普通的费电

网友F:
这个可能只有用数据说话才有说服力吧,个人认为还是能省一点的。

网友G:
变频空调省电是与不变频的同功率的空调作比较,连续运行不间断的开机条件。变频空调就省电了。主要是他可以进入休眠状态,而不反复重复的启动和停机。这是它的卖点。如果你每天开机使用小于4小时,那变频空调的优越性就没。

网友H:
你必须买的是真正无极变频空调。
使用环境决定省不省,舒不舒服。
性价比,看你怎么比,不再因为空调看医生,这个没的比。

网友I:
应该是能省不少电,而且温度调节恒定,比较舒服。

网友J: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制冷量不变!变频空调要想省电只有提高效率。

网友K:
自家的空调主要用来制热了冬天,辅热打开,也很费电,夏天几乎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