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基础知识

楼主(2013-03-14):
一、 测量和测量误差
   1、 测量:是人们在揭示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中,从数量上描述周围物质世界,从而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
   2、 误差:在测量过程中,由于测量工具准确性、观察者的主观性、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以及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使得测量结果与被测对象的真值之称为间总存在一定得差值,这一差值称为测量误差。
   二、 误差的分类。
   1、 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
   A) 绝对误差就是指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的真值之间的差值。
   B) 相对误差是指测量的绝对误差与约定值之百分比。、
   2、 引用相对误差。
   引用误差是指测量的绝对误差与仪表的量程之比。
   3、 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是指在在偏离测量规定条件时或由于测量方法引入的因素所引起的,按某确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4、 基本误差
   基本误差是指仪表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下所具有的误差。
   5、 静态误差和动态误差。
   被测量信息处于变动状态处于变动状态下仪表值与被测量的实际值之间的差异叫动态误差,动态误差反映仪表动态特性的好坏。
   静态误差:与被测量的变化速度无关的为静态误差。
   三、 仪表的品质指标
   1、 准确度(精确度)是指测量结果与实际值相一致的程度,它是测的一个基本特征。为正确地反映仪表的准确程度,准确度采用引用相对误差来表示即,准确度=仪表允许误差÷仪表量程×100%
   仪表的准确度,按照国家规定的允许误差的大小划分成若干等级。我国仪表准确度等级分为以下几种。0.005、0.02、0.1、0.35、0.5、1.0、1.5、2.5、4等级别。
   2、 变差
   变差是指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用同一仪表对某一个量进行正反行程测量时,所得仪表示值是不同的,二者的差值成为变差。
   3、 灵敏度
   灵敏度反映仪表示值变化对被测量变化的灵敏程度,一般用仪表的输出变化量与引起此变化的被测量的变化量之比来表示。
   第二章 温度检测仪表
   一、温度:是表征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任何两个不同温度的物体接触时,相互之间必然进行热交换,热量将由温度较高的物体传给温度较低的物体,直到二者冷热程度完全一致,当达到热平衡时,通过测量被选物体的随温度变化的物理量,可以定量的给出被测物体的温度数值。
   二、温度测量按工作原理分可膨胀式、压力式、热电阻 、热电偶、以及热辐射式,温度仪由感温元件和显示仪表两大功能部件组成。
   三、热电偶
   1、热电偶的测温原理。
   两种性质不同的导体A、B在两个端点处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闭合回路,设两接点处温度为t和t1,回路中有电动势产生,该电势由接触电势和温差电势,通过将热电势检测测量出温度。
   二、现场常用热电偶种类
   1、K型,即镍鉻镍硅测量范围-0~1300度
   2、S型,铂铑-铂,测量范围0~1700度
   3、B型,铂铑-铂铑,测量范围0~1800度
   4、钨铼系列,测量范围一般为300~2000度
   5、热电偶热电势的大小与其两端温度有关,其温度热电势关系曲线是在冷端温度为0度时的分度的。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热电偶冷端暴露在空间受环境温度影响,冷端温度不一定在0度不变,而热电偶的电势既取决于热端温度也取决于冷端温度,所以冷端温度如自由变化,必然会产生误差。为消除这种误差必须进行冷端补偿。
   6、热电偶或补偿导线短路时,显示仪的温度为短路处的温度值,习惯上称短路时仪表指示室温,热电偶和补偿导线断路时,显示表示值不动,有断偶保护的仪表示值为仪表上线。

   三、热电阻
   1、热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的性质来测温的。
   2、分类:a、铂电阻pt10和pt100,它们的零电阻为10欧和100欧。测量范围200~850度
   B、铜电阻CU50和CU100它们的零电阻为50欧和100欧。测量范围-50~150。度。
   3、温度变送器:
   a)温度变送器分为热电偶温度变送器、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和直流毫伏温度变送器。
   b)采用4~20mA、1~5伏标准模拟量信号。
   四、显示仪。
   1、采用1~5伏或4~20mA以及毫伏信号。
   2、220V供电。

   第三章、流量压力检测仪表
   一、节流元件
   a)孔板
   b)文丘里管
   c)喷嘴
   二、差压变送器
   介质流经节流元件产生一定得差压,差压变送器可将这个差压转换成标准模拟信号,而测出管道中介质的流量。
   三、压力变送器
   四、配电器
   采用两线制,既给变送器供电同时将变送器来的电信号转换成可知的流量和压力值。
   四、 流量压力的量程选择。
   一般原则是测量的最大值在仪表量程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之间。
   第四章调节阀和调节系统的投运

   。一、SP、PV意思
   SP代表设定值,PV代表实际测量值。
   二、现场常见的调节阀。
   1、气动薄膜调节阀
   a)气开阀:当电磁阀得电有气时阀打开,反之阀关闭为气开阀。
   b)气闭阀:当电磁阀得电有气时关闭,反之阀打开为气开阀。
   2、电动执行器。
   3、处理故障时必须将调节器打在手动位置,处理完后再打回自动。
   4、无扰动切换,当拨动手轮将阀位在某一开度,测量值和设定值正好重合时,切换到自动,实现无扰动切换。
   第七章万用表兆欧表的使用
   1、使用万用表必须根据测量对象选择合适的档位。
   2、测量电压需要并联,测量电流需要串联。
   3、先选择大档位,在慢慢减,先选交流然后用直流。
   4、严禁在测量时转换档位。
   二、兆欧表的使用
   1、选择电气设备的电压等级。
   2引线接在L端和E端。
   4、 测量前将接线短接摇动手柄应回零,断开接线摇时应为无穷大。
   5、 严禁带电测量设备绝缘。
   6、 摇线路时注意脱开变频器。
   第八章安全停送电
   1、停电要求以及安全防范措施。
   a)先停分开关,再停上级开关,再停总电。
   b)验电,装设接地线,挂警示牌、设遮拦。
   c)严禁带负荷拉闸。
   2、送电要求
   A)送电前必须先检查现场人员是否已撤离,工器具是否有遗漏,接地线已拆除,设备打在停止和手动。
   b)送电必须采用右手合闸,规范穿好劳保,戴好绝缘手套,面部不能正对,严禁围观。
   c)先送总电,然后送下级开关。
   d)送电完毕后悬挂有电危险警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