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1、低频电流/电压的接地
   ? 使用一个主接地母排或一个等电位连接排,或者使用一个网状的接地网络( 不能分别单独接地/ 等地电位/ 无故障正常运行时,没有电流流过接地系统)
   ? 所有措施都应首先保证人身安全
   ? 保证所有系统组件低阻等电位
   ? 将端子连接在电机的机座
   ? 使用标准PE导线即可(不考虑高频特性)
   ? 保护地导线的截面积最少为相导线的一半(相导线截面积应大于35 mm2)

   2、EMC – 高频电流/电压的措施
   ? 使用完全对称三相屏蔽电缆连接变频器和电机
   ? 双端大面积屏蔽( 理论上应该360° 接触, 不能留“猪尾巴” )
   ? 变频器的所有整流和逆变柜体使用同一个EMC屏蔽母排,EMC 母排和PE母排间低阻连接
   ? 为避免轴电流,阻断高频共模电流延最短路径从电机回流到变频器的可能通路( 低阻电流延三相电缆的高频屏蔽层传导,变频器侧使用EMC屏蔽夹大面积连接/ 电机端子盒使用EMC 套管)
   ? 如果必要,为得到好的高频特性,可以使用低阻等电位导体连接电机机壳和变频器PE排,电机端子盒和机壳,电机和所驱动机械( 如高频扁平铜带, 标准镀锡铜导体,截面积不小于95 mm2 )

[0] 常规接地系统.带屏蔽层的对称三相电缆
   [1] 变频器高频连接.
   [2] 电机-变频器高频等电位.
   [3] 电机外壳-端子盒高频等电位.
   [4] 电机-减速箱高频等电位.
   [5] 减速箱-负载机械高频等电位.
   [2], [3], [4], [5] 如果必要,保证好的高频特性.
   (如三相电缆高频性能不好, 对老设备进行足够的屏蔽和接地)

网友A:
我说的呢,怎么这么熟悉的接法,原来是SINAMICS,西门子的EMC准则就是这样的,按照这种接法,系统基本没有什么干扰而言了。

网友B:
那什么时候单端接地,什么时候两端接地?

网友A:
看书,大多数场合都是交流的、脉冲的电缆屏蔽双端接地,模拟信号、单端接地。

网友C:
学习了,对接地方法还真不太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什么时候单端接地,什么时候两端接地?
这个问题,以前坛子里有个帖子讲了单双端接地的,楼主可以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