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直接转矩控制(Direct Torque Control——DTC),国外的原文有的也称为Direct self-control——DSC,直译为直接自控制,这种“直接自控制”的思想以转矩为中心来进行综合控制,不仅控制转矩,也用于磁链量的控制和磁链自控制。直接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的区别是,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控制,其实质是用空间矢量的分析方法,以定子磁场定向方式,对定子磁链和电磁转矩进行直接控制的。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的狄普布洛克(M.Depenbrock)教授首先提出了基于六边形乃至圆形磁链轨迹的直接转矩控制理论,他称为Direct self-control——DSC。这种方法不需要复杂的坐标变换,而是直接在电机定子坐标上计算磁链的模和转矩的大小,并通过磁链和转矩的直接跟踪实现PWM脉宽调制和系统的高动态性能。

   直接转矩控制的特征是控制定子磁链,是直接在定子静止坐标系下,以空间矢量概念,通过检测到的定子电压、电流,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计算与控制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获得转矩的高动态性能。它不需要将交流电动机化成等效直流电动机,因而省去了矢量变换中的许多复杂计算,它也不需要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从而也不需要为解耦而简化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而只需关心电磁转矩的大小,因此控制上对除定子电阻外的所有电机参数变化鲁棒性良好,所引入的定子磁链观测器能很容易得到磁链模型,并方便地估算出同步速度信息,同时也很容易得到转矩模型,磁链模型和转矩模型就构成了完整的电动机模型,因而能方便地实现无速度传感器控制,如果在系统中再设置转速调节器,即可进一步得到高性能动态转矩控制了。需要说明的是,直接转矩控制的逆变器采用不同的开关器件,控制方法也有所不同。Depenbrock最初提出的直接自控制理论,主要在高压、大功率且开关频率较低的逆变器控制中广泛应用。目前被应用于通用变频器的控制方法是一种改进的、适合于高开关频率逆变器的方法。1995年ABB公司首先推出的ACS600系列直接转矩控制通用变频器,动态转矩响应速度已达到<2ms,在带速度传感器PG时的静态速度精度达土0.001%,在不带速度传感器PG的情况下即使受到输入电压的变化或负载突变的影响,同样可以达到±0.1%的速度控制精度。其他公司也以直接转矩控制为努力目标,如富士公司的FRENIC5000VG7S系列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虽与直接转矩控制方式还有差别,但它也已做到了速度控制精度±0.005%,速度响应100Hz、电流响应800Hz和转矩控制精度±3%(带 PG)。其他公司如日本三菱、日立、芬兰VASON等最新的系列产品采取了类似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设计,性能有了进一步提高。

网友A:
直接转矩控制的实质是什么呢?楼主说了许多,却没说出其实质来。也就是说,直接转矩控制控制电机定子磁链,怎么实现的控制定子磁链?采用的手段是啥?

网友B:
先求得定子两相坐标系的磁链,然后通过反正切函数求得磁链位置,磁链位置的范围从-pi到+pi,然后在把其分为123456等六个扇区。开关表根据转矩滞环比较器和磁链滞环比较器的输出及磁链所在扇区来判断选择空间电压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