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PLC通信

楼主(2013-03-14):
我现在用MODICON TSX3708的PLC,用MSCOMM控键走MODBUS协议的RTU格式,具体程序如下: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senddata:array[0..10] of byte;
   i:integer;
   begin
   senddata[0]:=$01;
   senddata[1]:=$06;
   senddata[2]:=$00;
   senddata[3]:=$38;
   senddata[4]:=$00;
   senddata[5]:=$01;
   senddata[6]:=$02;
   senddata[7]:=$51;
   senddata[8]:=$58;
   senddata[9]:=CRC16(senddata,9) Div 256;
   senddata[10]:=CRC16(senddata,9) mod 256;
   for i:=0 to 10 do
   MSComm1.Output:=IntToStr(senddata[i]);
   end;

   可是PLC没有返回任何信息,有哪位高手可以帮我一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MODICON TSX3708的PLC,用MSCOMM控键走MODBUS协议的RTU格式,具体程序如下: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senddata:array[0..10] of byte;
   i:integer;
   begin
   senddata[0]:=$01;
   senddata[1]:=$06;
   senddata[2]:=$00;
   senddata[3]:=$38;
   senddata[4]:=$00;
   senddata[5]:=$01;
   senddata[6]:=$02;
   senddata[7]:=$51;
   senddata[8]:=$58;
   senddata[9]:=CRC16(senddata,9) Div 256;
   senddata[10]:=CRC16(senddata,9) mod 256;
   for i:=0 to 10 do
   MSComm1.Output:=IntToStr(senddata[i]);
   end;

   可是PLC没有返回任何信息,有哪位高手可以帮我一把!
哇,Delphi唉………………

网友B(2013-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