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看了网上很多资料,对于单根铜线都有基本口诀估算,但多芯的不知哪里有资料查到标准载流量是多少,不知怎么估算才比较接近实际使用

网友A:
此处“单根”和“多芯”,不知是指硬线和软线、还是指电线和电缆;
若是电缆,有关手册上应当有其载流值,可以与“口诀”对照;
看看如何取修正系数,是否与多根导线穿管情况相类似。

网友B:
我感觉同平方的多股的载流量应该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单根”和“多芯”,不知是指硬线和软线、还是指电线和电缆;
若是电缆,有关手册上应当有其载流值,可以与“口诀”对照;
看看如何取修正系数,是否与多根导线穿管情况相类似。
说的是多股电缆,空气敷设情况下的载流量,不知相关手册哪里能查到

网友C:
论坛里有软件 看你自己找不找得到

网友A:
回4楼:
我手头没有手册。

多芯电缆,可找一找“工厂电气设备手册”、“电线电缆手册”、“电气设计手册”之类的看看;所列不是确切名称,只是提示。
6楼提供的内容,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