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搞不懂了,这些是热继还是空开?

楼主(2013-03-14):
第三张和第四张是同一个,第五张和第六张是同一个。
我看这些东西的图片,都有热继专有的波纹折线图形;也有I>>的符号,感觉这个有空开功能;也有保险丝的图形,感觉也有空开的功能。
我们公司有些地方接电动机,就用上面图形里面的第二个和第五个保护,前天电机线圈坏了,第五个过一会儿才跳。
也看到我们公司有些几十千瓦的电动机就用第一个保护。
也看到就用第三个保护的。
Icu和Ics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最后面的是热继电器,前面的具备空开和热继电器的功能。

网友B:
前面是电机保护器,后面是热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二合一...
欧洲设备常见,是不是很省---起码省地方,省配线,省工时....

网友E:
后面是热继电器

网友F:
肯定是热继电器,后面还有调节灵敏度的旋钮

网友G:
和我们用的一样呀!

网友H:
或可对照产品样本以型号判别,或者看产品上标注的符号,等;
断路器具有主触点。

网友I:
马达启动器!
带过流保护,可支接启动马达!

网友J:
前面是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后面是热继电器

网友K:
电机保护器,现在比较常用的。

网友L:
电动机保护开关也有称电机保护器的,具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且过载电流值可调,其与热继电器的区别是:前者有三相主触头,后者没有。

楼主:
第三张图和第四张是同一个东西,第五张和第六张也是同一个。

我看第六张图当中有保险丝的符号,说明也有短路保护功能啊,

这个怎么回事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动机保护开关也有称电机保护器的,具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且过载电流值可调,其与热继电器的区别是:前者有三相主触头,后者没有。
是这样的。

网友N:
我同意9楼的观点,呵呵

网友O:
3UA是热继,其它是空开十热继。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电机保护器,后面是热继电器。

网友Q:
有开关的是电机保护器,即可作空开,又有热继电器保护的功能,其他的是热继电器

网友R:
前面的是空开和热保护一体的。国外的厂家都是安装的这种。
后面两张只是热继电器。

网友S:
热继电器,有型号具体可以百度一下啊

网友T:
上面的是断路器,下面的是热继电器

网友U:
二合一吧,这种比那种老的分体的好用

网友V:
最后两个是热继  前边的是空开和热继一体的

网友W:
就是断路器

网友X:
引用 网友A:
最后面的是热继电器,前面的具备空开和热继电器的功能。
顶.............

网友Y:
这些现在很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