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购买一台无锡信捷生产的TH765-N触摸屏,使用的编辑软件版本是2.C.6I,通讯线是自制的2---3  3---2  5---5   7---7.   打开编辑数据及画面,触摸屏上电后,计算机和触摸屏无法通讯,提示请检查线缆,检查线缆焊接无误,不知何因,请大家帮忙。

网友A:
TH带有USB口的;

网友B:
检查一下通讯设置,如出错还是提示请检查线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H带有USB口的;
是不是不支持232口编程?----此屏没有过。
不外就是线,口,设置问题,一个一个排除后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H带有USB口的;
是不是不支持232口编程?----此屏没有过。
不外就是线,口,设置问题,一个一个排除后就好了。
此型号同样支持COM口下载的;
但要注意后面有二个COM口,只有一个是可以下载程序用的;COM口旁边有说明的;

楼主:
TH765-N触摸屏有2个通讯口,一个用于下载画面和数据(DOWN LOAD),另一个为PLC通讯口,画面和数据不能下载不知何因。

网友A:
与电脑边不用USB口的话,需要用DOWN LOAD的那个接口,不能连上检查你通讯电缆、电脑COM口设置;

楼主:
电脑已设置COM口。

网友A:
屏是新的吗?你电脑上自带COM口了吗?

先用USB通用电缆试一下;

网友D:
正常串口是很简单的
无需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触摸屏是USB口下载的,COM口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