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请问怎么判断E3F3-D32三线式光电开关的好坏,用万用表行吗?请师父们讲下,谢谢

网友A:
按图接个继电器,光电开关检测个什么,灯有变化,继电器有动作就是好的。
万用表也可以,就怕你遇到特殊情况,还是用继电器可靠。

楼主:
   我用变压器加四个二极管做个24伏电源用于测光电开关行吗,负载要接吗,负载用240电阻行吗

网友A:
联个电源都是凑活的,服了
有稳压吗?你这个电源能不能用都是问题
电阻怕是小了

楼主:
   我是照最大100ma算的,电阻应该多大,请讲下,谢谢

网友A:
你不动脑子呀,你的电源可靠吗?还让光电输出到最大电流,怪不得你要问“怎么判断E3F3-D32三线式光电开关的好坏”

网友B:
买个开关电源吧;50元不到;

网友C:
用万用表可以。二极管挡,开关见光与遮光是否不同即可判断。

楼主:
我是新手,我用数字万用表试,怎么测不出来,只有红表笔接黑线,黑表笔接棕色线才有700阻值,请版主讲下,画下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