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我修了一台1.5KW台安N2系列变频器,有一二极管和PC923烧坏,更换后三相平衡,带电机也没问题,上机后没两天就又烧坏了。再次更换后就又好了,没几天就有烧坏了从电源到驱动都换遍了,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带载后电压电流平行吗?
(2).上下驱动各路供电电压是多少伏?
(3).更换这一路的供电二极管和滤波电解试试。
(4).等待高手(大神)。

网友B:
碰到一例这种故障,检查是TL431漏电,导致输出电压异常升高,22V驱动电压高达近40V,六片驱动IC直接未剩下,结果是全换。
另外,检测一下+5V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有无不良,也可以代换一下试验。稳压环节反馈光耦低效,也可能引发这种故障,代换试验。
二楼的建议不错,奖励一下!

楼主:
但是它只烧U相其他都正常啊!更换后电压电流都正常啊!就是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烧坏了!一般不过三天,而且只烧U相其它的都没事比较奇怪!

楼主:
驱动电压28V不知道高不高,我量我们这的同型号的变频器驱动电压都是27v,28v所以我认为它是正常的,我也看过 资料说过驱动电压是22V但是我们这里最低的也是26V,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2013-04-26):
变压器坏了

网友D:
这好像是台安N2小功率的一个通病,经常遇到U相坏,不过每次换完都好了,至少是过了质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