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如题:MCGS怎么更改系统时间?
想获取外部设备时间。(例如:单片机)的指令是什么?(MODBUS协议)

网友A:
单片机必须具有RTC,要不就配时钟芯片,然后保存在数据保持区,再MODBUS给上位机

网友B:
直接进wince系统改。

网友C:
mcgs可以使用函数改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