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大家都知道,小微断的框架一般是32A,63A,为什么它要多个2A,3A?为什么不取整数呢?
塑壳例如三菱,有NF32-SW,NF63-SW,NF1250,这几种的框架都不是整数,再如施耐德,也有EZD630的框架,
如士林,却是只有630A框架的开关,62与1250的都成了60与1200,这是为什么有的厂商会有32,63,630,1250这些不圆整的安培数框架呢?或者说其他的框架类型为什么也不多出几个安培呢?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求教

网友A:
还真不清楚,期待答案

网友B:
以前上学时学过可惜已经忘了,现在百度一下供大家参考
我国国家标准规定变压器容量采用R10系列(容量按10开10次方)倍数增加,近似取1.258925412。
它比过去的R8系列(容量按10开8次方)相比等级较密,便于选用
5,6.3,8,10,12.5,16,20,25,31.5,40,50,63,80,100,125,160,200,250,315,400,500,630,800,1000

网友C:
应当是2楼所说的意思;早些年是取整十的,后来改了。
优先数与优先数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上学时学过可惜已经忘了,现在百度一下供大家参考
我国国家标准规定变压器容量采用R10系列(容量按10开10次方)倍数增加,近似取1.258925412。
它比过去的R8系列(容量按10开8次方)相比等级较密,便于选用
5,6.3,8,10,12.5,16,20,25,31.5,40,50,63,80,100,125,160,200,250,315,400,500,630,800,1000
谢谢这位师傅,我百度了下没找这个,有对应的标准吗?

网友C:
见3楼,查“优先数系 标准”,或可查到优先数系的标准号;
但应当不是仅针对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