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今天到农村看节水灌溉,发现农村浇地不用 保护,直接用塑料壳刀开关合闸,使潜水泵烧坏,看到太残忍

网友A:
农村都这样呵呵

网友B:
项目工地上这种事见的太多,因为懂电的人也太多了,他们什么都不怕的。

网友C:
我们这里新建的楼,还是三相四线制,现在要有用地线的设备,电工直接把地线改成零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新建的楼,还是三相四线制,现在要有用地线的设备,电工直接把地线改成零线
新建楼,是没有地线还是没有零线?没看明白。

网友C:
三相插座布的是四根线,没有零线,电工说空调不用零线所以就不用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相插座布的是四根线,没有零线,电工说空调不用零线所以就不用布
三相空调需要零线的。

网友F:
少见多怪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相插座布的是四根线,没有零线,电工说空调不用零线所以就不用布
三相空调需要零线的。
怎么好多人都说是用地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相插座布的是四根线,没有零线,电工说空调不用零线所以就不用布
三相空调需要零线的。
怎么好多人都说是用地线的
不要人云亦云,三相柜机的室内风机是单相供电的(220v~),所以不能少零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新建的楼,还是三相四线制,现在要有用地线的设备,电工直接把地线改成零线
一般不用零线也要把零线布好。

网友H:
为什么不用漏电保护器的,用了就一直送不上电。
但是理论上应该用漏电保护器的,做好绝缘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