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用变频器控制4极异步电机,如果把频率调到120Hz,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恒功率输出了

网友B:
1.理论上是输出电压不变,转速上升,但其不是变频专用电机,有可能要损坏的。

网友C:
沒有电气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电机转子的机械受力问题,动平衡问题。

网友D:
普通四极电机调到120H在,除了冒烟以外,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E:
呵呵;这个电机需要专用的高速电机;
你外面买到的普通电机,偶尔试一下可能无大碍;
如果连续运行,用不了多久可能轴承就坏了;另外动平衡也是个问题;

楼主:
谢谢 大家了表情 我现在把电机换成2极的把频率降下来了 但是发现力矩好像小点了, 是不是要把电机的功率提高一下啊?

网友F:
这也太能折腾了,有这样子折腾设备的吗?
提高个5%-15%这样子看的多,提高140%,别说电机,你设备机械部分能承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家了表情 我现在把电机换成2极的把频率降下来了 但是发现力矩好像小点了, 是不是要把电机的功率提高一下啊?
这个更是折腾,电机力矩不用考虑的吗?

网友C:
是。把4极电机改2极电机,功率不变,额定转矩小了一半。这是常识问题。

网友G:
楼主有想法,好样的。我都看乐了呀,自己的买卖乍整你说了算,要是给人家弄你可要注意安全呀。

网友C:
其实,楼主的问题是有应用的,不是天方夜谭的神话,比如最近,我就有一个项目,需要用200kW的4极电机,最高运行频率是267Hz,转速范围0-8000rpm。当然这种电机一定要定制才行的。

也就是说,变频器调速,超过50Hz至300Hz的应用,也是有的,再高了,就不能采用矢量控制了,需要采用伺服控制,可以高达600Hz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变频器控制4极异步电机,如果把频率调到120Hz,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如果是普通电机的话,你应该知道国内工频是多少吧?加到120hz? 不是招灾吧。

网友E:
4极换二级,转速是提高了,但转矩就只有原来的1/2了,如果还想保持原来的转矩,只能电机功率加大了;

网友I:
一览业问里面也有很多行业知识的问答,可以进去逛一下!http://yw.job1001.com/

网友J:
工业洗衣机高脱频率范围一般在100HZ-150HZ,也有用普通异步电机的,普通电机在7HZ洗涤过程中,因转速较慢,散热不好,100KG的工业洗衣机,7HZ洗涤时,输出电流较大,反而是高脱150HZ时,电流一般只有5A左右。如果出现高脱时,变频器电压输出电压正常,但是电机转速却快不起来,多数是电机故障引起的。

网友C:
就是,超过100Hz应用的场合很多的。关键是电机的动平衡与电机轴承的极限转速指标,要保证在高速状态抵抗离心力的作用。

网友K:
支持,你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L:
要考虑电机的承受能力,普通电机最多可以运行在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