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4):
各位大侠PLC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定位 主要用在哪些场合呢 相对位置定位好理解比如我要定长加工在当前位置每次走相同长度,但是绝对位置呢?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A:
绝对位置控制的场合,应用很多了。比如加工中心的多轴定位,生产线的机械手定位,还有???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加工件的情况来定!

比如,东西很简单,加工好一个点,按设定的相对长度运行到另外一个点,这样很方便,但这样加工完的零件,在尺寸上有一个累计误差!

而用绝对位置呢,编程相对要复杂一些(只是说PLC的编程),你要计算好每一个点相对零点的位置,这样做,没的累计误差!

楼上说的很对,很多数控机械都是用的绝对位置!

如果PLC程序要求通用性比较好,更改零件变化比较多,还是用绝对位置好!只接编好一个子程序,调用时,输入不同的绝对位置的数值,设备就可自动支达指定位置!
当然,简单的程序,用相对位置,也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对于相对复杂的零件,那你编程起来就是相当的麻烦了哟!

网友C:
自动控制必须走绝对位置,往返动作这样才不会产生误差。
不过只固定一个位置可以走相对位置,去时走相对位,回时走回原点。

网友D:
呵呵;绝对位置是设一零点,所有的长度都是与零点的距离;
相对位置则是与前一次的位置为参考;
就像你那一座山,山底海拔1000米,山顶海拔2000米,那么2000就是绝对值,1000米是相对值;

网友E:
仓储中心也是绝对值系统。
“就像你那一座山,山底海拔1000米,山顶海拔2000米,那么2000就是绝对值,1000米是相对值”相对于海平面山底海拔与山顶海拔都是绝对值。如果以山底海拔为起点向上走1000米到达山顶,这是相对值。

楼主:
十分感谢高手们的指点 用绝对位置系统 原来是每一个定位都需要给目标点赋值额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位置控制的场合,应用很多了。比如加工中心的多轴定位,生产线的机械手定位,还有???
要是多段位置循环前进然后循环后退 用绝对位置编写 应该比较复杂吧 相对的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加工件的情况来定!

比如,东西很简单,加工好一个点,按设定的相对长度运行到另外一个点,这样很方便,但这样加工完的零件,在尺寸上有一个累计误差!

而用绝对位置呢,编程相对要复杂一些(只是说PLC的编程),你要计算好每一个点相对零点的位置,这样做,没的累计误差!

楼上说的很对,很多数控机械都是用的绝对位置!

如果PLC程序要求通用性比较好,更改零件变化比较多,还是用绝对位置好!只接编好一个子程序,调用时,输入不同的绝对位置的数值,设备就可自动支达指定位置!
当然,简单的程序,用相对位置,也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对于相对复杂的零件,那你编程起来就是相当的麻烦了哟!
哦 那这样每次定位都需要给予新的位置赋值咯,这样要是我设定好加工长度 循环前进 那不是要走一步 赋值一次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绝对位置是设一零点,所有的长度都是与零点的距离;
相对位置则是与前一次的位置为参考;
就像你那一座山,山底海拔1000米,山顶海拔2000米,那么2000就是绝对值,1000米是相对值;
用绝对位置要运行之前找原点对吧 我看有些机械是开机反转找原点 找到原点后停止1秒左右然后慢慢的正转 有一个原点信号上升沿后停止 找到原点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 信捷 三菱这个怎么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控制必须走绝对位置,往返动作这样才不会产生误差。
不过只固定一个位置可以走相对位置,去时走相对位,回时走回原点。

我用这个方法回原点可行吗 后退过程中 原点信号上升沿 停止脉冲输出且给脉冲寄存器清零 这个回原点方法可以用在DPLSR吗 精度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加工件的情况来定!

比如,东西很简单,加工好一个点,按设定的相对长度运行到另外一个点,这样很方便,但这样加工完的零件,在尺寸上有一个累计误差!

而用绝对位置呢,编程相对要复杂一些(只是说PLC的编程),你要计算好每一个点相对零点的位置,这样做,没的累计误差!

楼上说的很对,很多数控机械都是用的绝对位置!

如果PLC程序要求通用性比较好,更改零件变化比较多,还是用绝对位置好!只接编好一个子程序,调用时,输入不同的绝对位置的数值,设备就可自动支达指定位置!
当然,简单的程序,用相对位置,也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对于相对复杂的零件,那你编程起来就是相当的麻烦了哟!
哦 那这样每次定位都需要给予新的位置赋值咯,这样要是我设定好加工长度 循环前进 那不是要走一步 赋值一次咯
当然哟!

不过你这个活,现在有很多软件可以代你完成,比如常用的CAD(有一个刀路插件),就可以自动的行成相应的刀路,你直接从他输出的文件中提取每个点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控制必须走绝对位置,往返动作这样才不会产生误差。
不过只固定一个位置可以走相对位置,去时走相对位,回时走回原点。

我用这个方法回原点可行吗 后退过程中 原点信号上升沿 停止脉冲输出且给脉冲寄存器清零 这个回原点方法可以用在DPLSR吗 精度怎样
回原点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当然这个麻烦是指从设备运行的角度来说的!

通常会在丝杠(运动设备两端)设置两个限位,在中间合适位置设置原点信号,具体到设备来说,这个回零过程,分好多种,常用用的一种是,先让设备向靠近其最近的限位点移动,在这个过程中,检测原点信号,一量检测到原点信号上升沿,那么开始减速运行,直到出现原点信号下降沿信号,停止输出,并将位置继存器中的数据清零,完成回原点过程!如果在向这边移动的过程中,没有检测到原点,而且还碰到了边上的限位,那么设备此时反方向移动,向另一边寻找零点,此过程中,如果检测到零点信号,执行和上面到零点一样的程序,如果还是没找到,而且碰到了另外一这的限位,那么此时程序发出故障信号,提示找零错误!

一个完整的回零程序也比较复杂,难点在于判断到底向那边运行!

另外,成熟的回零程序,都是先检测上升沿,有上升沿后,等待下降沿出现,下降沿出现后,才代表回零过程完成!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楼主:
还是不怎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控制必须走绝对位置,往返动作这样才不会产生误差。
不过只固定一个位置可以走相对位置,去时走相对位,回时走回原点。

我用这个方法回原点可行吗 后退过程中 原点信号上升沿 停止脉冲输出且给脉冲寄存器清零 这个回原点方法可以用在DPLSR吗 精度怎样
回原点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当然这个麻烦是指从设备运行的角度来说的!

通常会在丝杠(运动设备两端)设置两个限位,在中间合适位置设置原点信号,具体到设备来说,这个回零过程,分好多种,常用用的一种是,先让设备向靠近其最近的限位点移动,在这个过程中,检测原点信号,一量检测到原点信号上升沿,那么开始减速运行,直到出现原点信号下降沿信号,停止输出,并将位置继存器中的数据清零,完成回原点过程!如果在向这边移动的过程中,没有检测到原点,而且还碰到了边上的限位,那么设备此时反方向移动,向另一边寻找零点,此过程中,如果检测到零点信号,执行和上面到零点一样的程序,如果还是没找到,而且碰到了另外一这的限位,那么此时程序发出故障信号,提示找零错误!

一个完整的回零程序也比较复杂,难点在于判断到底向那边运行!

另外,成熟的回零程序,都是先检测上升沿,有上升沿后,等待下降沿出现,下降沿出现后,才代表回零过程完成!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假如设备停止点位于原点信号的前方 那么按照你这种方式 反转寻找原点是可以的
假如设备停止点位于原点后方 回原点碰到 限位后 向相反方向寻找原点 继续寻找下降沿的话那两次找到的原点位置不一样啊,一个是在原点开关后部下降沿位置
一个是在原点信号前部下降沿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