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近日维修一台变频器,开关电源输出正常,面板显示也正常,就是上面的变压器总是吱吱响,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经过各个电路的检查,确定是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不好拆,万一拆下来是好的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