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CP1E与安川SGDV,用PLS2发脉冲。设置了起始频率,加速比,减速比,目标频率,指定脉冲编号#2710(发10000)个脉冲,伺服实际收到的脉冲多出1000多个,齿轮比改成1也是这样。目标频率改小会差的少些也有300多。我查了一下有碰到相似问题的但偏差都没这么大,这都不叫误差叫错误了。求正解!

网友A:
此种情况很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1、检查接头是不是有接触不良;
2、可以尝试把PLC与伺服系统远离工况测试一下;
3、用相同的脉冲数控制机构往返行走,最后检测机构走的位置是不是一定的;

楼主:
用相同的脉冲数控制机构往返行走,走的位置是一定的。
第二条是怎么个意思,把PLC和伺服分开?

楼主:
改成PULS指令加SPED指令就没有问题……伺服接受脉冲就是10000。难道PLS2减速过程不包含在指定脉冲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