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型称重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2013-03-15):
 想用海为PLC+模拟量模块控制称重传感器。
请问这种传感器怎么接线的?

网友A:
如果是接模拟量模块,应该还要加一个称重变送器才可以

网友B:
传感器接线图不都有了;
4线中二根是电源供电的,另外二根就是模拟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