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工厂里有一个进口的风机

功率是450P,是一个变频电机吧(只是从吹风的角度来判断)

连着一个变频器
相关的一些铭牌外型请看下面的图片

显示的频率 显示的输入电流(A)
                (基本与电流表相同)
                 (相关10%以内)
   4            156
   9            200
   14            206
   20            240
   32.5    290
   42.5    400
   50            600

在我们的实际操作中风机是约20%时间高速(如32.5HZ),
约40%时间在高低速(如14HZ)(可能的话可以是0速)间转换
而且约每260S就转换一次,不断循环

小范围讨论认为这个变频器没有起到变频节能的意义

我总是以为,在14HZ电流在70A的才是合理的

请问我的想法对吗?

与什么因素有关呢?
这个变频器已10年了,要换成一个现代的变频器会有成本效益吗?

楼主:
这台风机平均每月用25天,每天约用7小时

也就是说,运行在14HZ的时间约为3.5小时

如可以从原来的206A>>70A的话,约(206-70)/2*25*3.5=5950度电约为4500元/月

这个算法对吗?

网友A:
呵呵;电流是根据负载变化来的,不是你想70A就70A;

网友B:
像西门子罗宾康的,如不是全速运行肯定省

楼主:
关于电流的变化也做过测试的

一般来说,风机的出风口或进风口封住的话(尤其是进风口),可以视为无负载,

但对这台风机而言,却一点也看不出来电流有大的变化!

这个就是奇怪的地方

楼主:
<<像西门子罗宾康的,如不是全速运行肯定省>>

我给出的资料够计算下理论值?

网友C:
这个问题有意思。首先,风机电机在14Hz的电流,确实不是你想多少就多少的。如果是单纯的电机,也许可能,但电机一旦带上了风机扇叶子,就取决于风机的扇叶角度了。14Hz时不是看他的出风量,而是看电机电流。电机电流又取决于负载,也就是风扇叶的角度。产生的风阻。

楼主:
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1:相信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变频技术在进步!就由在用的变频器体积就看出来

2:对一些其它的风机系统,当然前面版主提到的角度什么的都有关系吧,
 参考别人的250KW的风机系统,约14HZ时,也就是几十个输入电流

由此产生的几个实际的问题
1\这个电机是否合适配用现代的变频器

2\现代的变频系统是否合适于这个风机系统(包括前面讲的角度等等)

3\都能用了,更换所花的成本,有没有成本效益!

前面两点可以是技术范围内的,当然是一个基础

后面的才是要不要做的关键

希望各位达人多发表下意见?

楼主:
这是我们使用过程的单个周期示意图

楼主:
没有一个卖变频器的大佬来发下言?

楼主:
请老大们发表下意见?

网友D:
我刚学这些东西,学的不太好。
不过可以忽悠一下
错了不负责,这些事听既成培训课程上学来的。
你说的电流是电机一侧的电流,20hz时电压不会太高。而电流的大小只和电机扭矩有关,即电机需要多大的劲。
你想知道电机高低速消耗功率差多少不能看变频器输出数值,因为变频器在额定范围内电压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你应该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源侧的电流变化值。
另:风机的负载特性很特别,你可以百度一下,如果你用的是皮带机,你会发现频率改变时电流几乎无变化,这就是因为皮带机不管快速还是慢速电机扭矩都不变,所以电流不变

网友D:
次奥
发技术评论我的帖子也被删。

网友D:
仔细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说的有错误,电动机的电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形成电感的电流,第二个是扭矩的电流,即电动机需要扭矩越大电流越大,而电动机不做功也有电流,用来维持电感。
你的设备去掉负载就是只有电动机空转时,变频器在所有频率下电流值都一样,因为扭矩都一样,而各个频率时电动机功率不同,因为变频器在各个频率时给电动机的电压不同。
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测一测你的电动机在各个频率下的电压和电流分别是多少,再用电机的功率公式计算出实际功率(公式自己百度)

网友C:
从数据看这个系统没啥问题。看不出毛病。如果换节能高效电机可以省电(比现在),但投资也很大。

网友E:
真想看功率变化的话,在输入端加功率表或电度表吧。
现代的变频器当然可以使用,但个人觉得,电机、变频器没坏的话没必要换,换了也是这样运行的话,省下的那点电费用不知道要用多少年才能收回更换的投入。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

如果我想猜下,现在这个情况:

1\也许这个风机系统,因为保证一定的风量,必须让它有这么高的扭矩
  所以在变频器的设计上,就让它这样大了,
  或者说当时的设计者认定的工艺的要求是这样的,与风机的系统本身的硬件是没关的

2\这个电机(因为之前已确定电机空转时的电流也没有多少变化)
  它这种电机的结构就需要它这样子的

3\风机的叶轮最低转速时的扭矩要求,(因为之前已确定电机空转时的电流也没有多少变化),
  就决定了这个不大可能了

而第二点,按普通的认识,电机不会这样吧?
所以第一点是最值得有理由相信的

但如何用一个方便而安全的试验来证明这个论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