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择

楼主(2013-03-15):
3根220V加热棒 2根800W 1根1000W

选择一个4P断路器 断路器额定电流是按照2600W计算 还是1000W计算

网友A:
选择4P断路器应该不是放在一相上,分开放以每相最高功率计算。

网友B:
接好以后,可测量一下电流,并分析结果;如果能够贴出,供他人参考,则更好。
或者记一下经验体会。

网友C:
同意一楼的,三个加热的分别接,按单个最大功率算。

网友D:
3个功率有不一样的,要看是不是用的时候3个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