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刚学习modbus,有些问题。s7-200通过modbus启停变频器,现在想时时刻刻监视变频器的参数(电压、电流等),需要一直调用MSG指令读取变频器的信息吗?如果是一直调用msg指令,那如果想对变频器写入控制指令,会不会引起读写冲突?谢谢!

网友A:
冲突一般是不会的。
但是即使是“一直”,也是有个时间间隔的,再说还有先后顺序。读取数据的话,最好是定个时间去读,比如1s一次。

楼主:
谢谢回到,能个给个实际的程序?即使是一秒读一次,当我执行写操作的时候,那他正好在读,是不是还会引起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到,能个给个实际的程序?即使是一秒读一次,当我执行写操作的时候,那他正好在读,是不是还会引起冲突?
写优先,比如说读电压、电流、频率三个参数,每次读完一个参数后先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继续读下一个参数!就这么轮询!

楼主:
哦,明白了,先试一下,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先试一下,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谢谢。
不客气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