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第一行梯形图为:前面我已经对光电脉冲做了累加然后除2放在了VW0中,判断余数之后,奇数触发Q0.0,偶数触发Q0.1;

第二行梯形图为:VD16是我通过光电编码器高速计数后换算成的角度;

逻辑:当Q0.0动作之后,且旋转编码旋转过的角度VD16等于设定的角度,那么闭合一次Q0.2;B2等同于该逻辑。

梯形图中我对光电脉冲和线圈都没有作上升沿检测的处理,并且第二行地提醒的逻辑有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求各位前辈指点。

注:Q0.0和Q0.1都是光电的脉冲信号触发,所以动一下就断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关联的Q0.2和Q0.3处理。加延时也不行,因为转速是可调的,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
先设置方向用OI Q0.2与OI Q0.3,然后再驱动脉冲输出;

楼主: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我这个是单向转动的。

一个编码器就用一路信号,用这一路信号来判断转轴转过的角度,当角度等于我设定的角度的时候,闭合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