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30KW报GF

楼主(2013-03-15):
接到安川变频器,那客户急的炒锅上的蚂蚁,偏要让我连夜修好,我便把整块电源驱动电路板的电容全换了,就差一个电容没有那电容规格
然后不带电机运行了3个小时等到第二天客户领取,用万用表量三相电压始终平衡

客户描述说上电运行20分钟后报GF接地故障,然后把控制柜断电,继续上电有些时候可以继续工作,但有的时候变频器上电便报GF

我认为换了电容,三相电压平衡的,拿到厂里装上还是没有改色。老板催的急,我们于是决定连夜跑到好远来回5个小时的车去买,买回来把主板对换到新买的机子上,因为就运行设备原先主板上有参数设定好的,所以换到新的变频器上。原先主板是好的
故障解决

GF故障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有些时候是上电就报,有些时候运行一段时间报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52225   请LZ参照一下咸工的安川GF接地故障的不同表现

网友B:
接地故障的不一定是驱动电路引起的

网友C:
GF为GROUND  FAULT即接地故障,造成这种故障因素很多,比如变频器的对地绝缘度不好,电机线的绝缘度不好,霍尔不良等等,总之一句话应该是变频器检测出对地电流不正常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