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皮带称称重传感器怎样测量好坏

网友A:
简单点的,换个好的试试!

网友B:
测量桥压 和信号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换个好的试试!
一般都这么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换个好的试试!
替换大法很好用

网友B:
那东西不爱坏。没必要换。一般只要有反馈信号 就是好的。

网友E:
一般都是测电压

网友F:
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传感器的输出阻抗。

楼主:
电阻多大为好,电压毫伏多高是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阻多大为好,电压毫伏多高是正确的
一般的拉压传感器,称重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是350欧姆。这是标准的输出阻抗

网友G:
电压值一般很低,不容易测量

网友H:
传感器有电压型的和电流型的,楼主得说清楚点

网友I:
一般通过测阻值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