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现有20台纺织设备 在变频器启动时用电笔测设备金属部分带电 ,用万用表有交流 80-90V  进线是三相四线制的,外壳没接地线就放在水泥地上,车间在四楼
此外变频器接地端子也没接柜体

问题是  能用零线接柜体吗 变频器电机也同时接零线  这样的做法符合规范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按标准接地,其它没办法解除。我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了。所有的电机和机器绝缘也不错的选择。

网友B:
这种现象我也碰到过!不过没有量电压,没想到居然有80-90v!接地规不规范要看你们厂的要求了!我就用一根铜线把设备连在一起接地就解决了。

网友C:
对!第一,所有设备外壳用大截面导体联成一片;第二,用电网提供的PE与电柜外壳联接。

网友D:
接地方式,视供电系统而定。

网友E:
零线接柜可以,有条件的话还是做一个接地网,如果简单的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就会对人身安全带来伤害。

网友F:
为安全起见,应该单独接地。

网友G:
接地方式视供电系统接地方式来做。

网友H:
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按标准作业,安全就是一切。

网友I:
可以保护接零,零线需要进行重复接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保护接零,零线需要进行重复接地。
不能又接零又接地

楼主:
进线是三相四线制  没有另外引地线  按标准的话就是 零线接设备外壳是吗?
另外零线接外壳  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K:
考虑从总电源出,引个地线过来。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L:
为什么总是有人不做接地线呢?

网友M:
最好是按标准接地。

网友N:
需要做接地保护,总开关不是漏电保护器的话也可以接零保护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保护接零,零线需要进行重复接地。
不能又接零又接地
不是又接零又接地,是零干线需要进行重复接地,零线本身就是中性点接地的中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