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1N 485通讯

楼主(2013-03-15):
本人有一温度采集器485输出的,(modbus-rtu协议,波特率9600,从机地址1,奇校验,寄存地址k0000)现在要用三菱FX1N 485通讯,但现在通讯不上!!求高手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有一温度采集器485输出的,(modbus-rtu协议,波特率9600,从机地址1,奇校验,寄存地址k0000)现在要用三菱FX1N 485通讯,但现在通讯不上!!求高手帮忙
连线方式?Bd通讯版或者通讯模块?
线缆接线方式?图呢?
程序编写方式?CRC校验程序的写法以及Rs指令的应用?

什么都没有,就一句通不上了,浪费自己时间也浪费人家时间!!!

网友B:
三菱的不支持modbus协议!所以要自已用rs写通信协议!

网友C:
按温度采集器的通讯协议用RS指令发送和接收数据;如果是485BD需接成二线式;收发分时进行。

网友D:
呵呵;如果对通讯编程不太了解的话,你不一定能编出对应的通讯程序;

网友E:
楼主需要写的更详细一点,否则别人不好帮你

楼主:
有一个FX1N-485-BD模块,用CRC校验,RS指令,但编程不会,照抄FX2N485通讯的编程是通讯不了的,谢谢帮忙!!!!!

楼主:
我这边接线是RDA和SDA短接接采集器的485A,RDB和SDB短接接采集器的485B

网友F:
1N和2N应该是有点区别的,查看下你的寄存器是不是在1N的范围内

楼主:
因为不懂,所以想请教一下????怎样才能通讯上呢???

网友G:
通讯的问题都比较麻烦,需要一定的水平 经验

网友H:
请把温度采集器的通信协议、寄存器地址分配表列出来
请把控制要求列出来

楼主:
这是技术手册,(设置了从机地址是1,波特率9600,奇校验,),请教高手这个485采集器怎样与三菱FX1N的485BD模块通讯上????

网友I(2017-06-23):
2n的程序与1n不同 像cr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