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6):
  有两台欧瑞5.5KW变频器,都是无显示故障,其中一台开关电源烧了几个二极管,变压器也烧了,不打算再修。另一台开关电源二次输出有电压,住板测得24V检测点有23.1V电压,10V端子电压9.8V,Vcc电压测得5V,通电时只在刚通电时闪一下HF,然后就无显示了,把不修了的那台的主板和显示盒换上去也是同样故障。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了,感谢

网友A:
应该还是查查供电有问题。

网友B:
“住板测得24V检测点有23.1V电压,10V端子电压9.8V,Vcc电压测得5V,通电时只在刚通电时闪一下HF,然后就无显示了,把不修了的那台的主板和显示盒换上去也是同样故障。”
这台的开关电源应该是正常的。须重点检查一下MCU的供电确认其正常。
但换主板和面板仍无显示,可能电源/驱动板上有故障信号存在,应该检查确认;或者顺一下面板的供电回路,有无异常;检查MCU主板的相关供电支路。

网友C:
电解电容有无鼓包的。开关电源有时候不显示和电容有很大关系

楼主:
  数码管有12个引脚,有些引脚电压是4.9v,有些是3.8v,到底正常的应该那个脚是几伏倒是不知道。不知道你说的该查的供电电源是指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有无鼓包的。开关电源有时候不显示和电容有很大关系
 刚拆开的时候看到有两个35v,470μF的电容有点鼓包,我第一时间就把他们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住板测得24V检测点有23.1V电压,10V端子电压9.8V,Vcc电压测得5V,通电时只在刚通电时闪一下HF,然后就无显示了,把不修了的那台的主板和显示盒换上去也是同样故障。”
这台的开关电源应该是正常的。须重点检查一下MCU的供电确认其正常。
但换主板和面板仍无显示,可能电源/驱动板上有故障信号存在,应该检查确认;或者顺一下面板的供电回路,有无异常;检查MCU主板的相关供电支路。
  通电的时候虽然闪了下HF就没有显示,但旁路继电器还是吸合了的。在检查的时候也发现了一路驱动的吸收二极管击穿短路,该路驱动没有负压,更换了吸收二极管后负压就有了,六路负压都差不多。但故障还是依旧,最后把那路的光偶3120也换掉也没用。也把两个霍尔拆下来通过电,原来正负15伏的检测点的电压倒是由原来的14.3v升到了15.2v,故障还是依旧,并且还会听到主板继电器输出(故障动作)吸合的声音。还请前辈再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查查供电有问题。
   多谢指点,数码管有12个引脚,有些引脚电压是4.9v,有些是3.8v,到底正常的应该那个脚是几伏倒是不知道。不知道你说的该查的供电电源是指那些?

网友D:
不用面板能把机器开起来就是面板坏了。如果开不起来,有可能MCU不工作。也有可能你在换不修的主控板的时候,把故障扩大。一定要用一块好的试试才知道结果

网友E:
电源回路再开始就存在着短路现象吧?也可能你没检查彻底,这个短路现象故障扩大了

网友F(2013-12-24):
你好!我看到你以前的帖子瑞欧变频器通电时只在刚通电时闪一下HF,然后就无显示了。我现在碰见遇到一个和你的故障一样的,请问你当时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请指点指点!!!

网友G:
看看起振的那个电容吧好像25伏100微法,我修过几台

网友H:
这故障我修过 一样的故障

网友I:
应该是电源电容容量不够引起的吧。

网友J(2014-04-12):
回复 网友F:
欧瑞变频器,开机显示HF,然后数码管没显示。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排查:HF意味着初始化或者自检,要么条件没达到,要么ROM程序丢失。前几天,我碰到过这个故障,换存储IC有显示了,但是不能操作,正思考中。

网友K:
引到外接面板去了

网友L(2014-08-09):
我也是同样故障一台欧瑞F1000  1.5KW面板无显示  但是24V和CM电压正常   10V和GND之间电源正常  一上电风扇就转,故障继电器和里面内部接触器都吸合  但是面板就是无法显示  CPU板子上有个1.8V和3.3V测试孔没有电压  VCC有5V左右   请问大家这是哪里故障

网友M:
这个应该不是故障,显示已经切换到外接面板上了,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短接OP5与公共端就好了

网友N:
只能说明问题在于驱动板

网友O(2015-01-15):
最后怎么修的啊    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然后按17楼的回复  短接op5和公共端  已有显示   但按启动三四秒就自己复位了   显示-hf-

网友P:
请问哪位有E1000-3.7KW的主板存储器数据?有的话帮帮忙传一下,谢谢

网友Q:
今天修了一台E1000  2.2KW的,就键盘坏了,除了编程键其他的都没反应,让用户找了一个键盘,但是面板上少个电位器,就加了个电位器,然后改了下频率设定通道。当时看本机键盘也是开机闪一下就灭了,当时还想怎么样把本机的键盘恢复那,看上面说OP5和公共端短接就行了。下回试一下,手上还有台2.2KW的,还没修。

网友R(2016-07-19):
您好,我也遇到相同的故障。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S(2016-12-30):
回复 网友M:
感谢!感谢!不是您的发言,我查上五天,查死也查不出故障点在哪儿。

网友T(2017-03-22):
我单位的欧瑞E1000-0015T3 就是本地面板不能显示,但是外接面板一切正常,也能正常使用。现在领导要我把本地面板不能显示的问题找出来。求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T:
我单位的欧瑞E1000-0015T3 就是本地面板不能显示,但是外接面板一切正常,也能正常使用。我试过功能代码F421在别的型号上能调,但这个型号的无效。现在领导要我把本地面板不能显示的问题找出来。求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U(2017-06-05):
您好,现手里有一台惠丰0.75KW的上电报OE,直流过电压,请问要怎么解决 求指点

网友U:
回复 网友M:
面手里有一台欧瑞惠丰的1.5KW的,我也是按照你说的短接OP5和CM,上电之后确实有显示了,但是运行频率加到48HZ以后控制板后面的继电器直接就跳掉了,这个是什么个情况?我查看了变频器上检测电压只有209V,我换了一块板上去之后检测电压显示和实际一样539V,求请教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