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6):
如题。。谢谢大家。如题。。谢谢大家。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非标结构?是机械设计方面的多一点还是电气多一点,感觉非标拿到项目后针对不同的项目来就行了,还要有什么结构吗?真心不懂,还是请吴工介绍下吧

网友B:
现在机器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参考的了,基本上都是直去直来。多看看别人工厂里的自动化机器,比看什么书都强。
如果要看书,可以看一下自动化装配,自动夹具,自动上料这些东西。
具体书名是没有的了。这要自己去找。
电路方面的,这个看书也没有多大用处,还是要多动手,如果想要说PLC这些。最好是看中什么品牌就买什么品牌的书,然后再买一个PL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