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回原点

楼主(2013-03-16):
我用这种方法来回原点 当接收到原点上升沿后把此位置作为原点信号,可行吗 以此为基准用DPLSR控制伺服电机,现在问题是会不会每次回原点后机械位置都不一样呢?

网友A:
这个PLC没有单独的原点回归指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PLC没有单独的原点回归指令吗
FX的回原点指令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LC没有单独的原点回归指令吗
有啊 ZRN 不过那样回原点是 原点在 原点信号的后边 下降沿,原点在原点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