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6):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3-60A  视窗报警为AL25  AL92  E5,  AL25查资料为绝对值丢失,怎么会丢失呢?解决方案是否有好解决方案?AL92为打开电池电缆警告,怎么是打开电池电缆?我看了一下电池电缆在插口内没有问题啊?E5报警没查到,请各位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E5是读取绝对位置超时
你这几个报警都和绝对置位相关,换个电池,重新做个原点回归试下

网友B:
电池需要更换或电池被拆下了;

楼主:
很感谢两位的支持,那就准备购买更换,谢谢。请问:更换电池最好在停电换还是带电换呢?

网友B:
呵呵;一般按照换PLC的方法换,不过你的位置数据已经丢失了,就关掉电源换上重新对下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