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6):
最近需要帮客户做一个项目,但在一个放纸的环节卡住了
如下面所示只需将商标纸放入罐内就行了,
商标纸的厚度为0.12MM,
我目前的想法是用真空吸
然后卷成圆形再放入瓶内
现在的问题是商标纸的长度比瓶口的周长要长很多
大约为瓶口周长的1.3倍左右
我想在吸盘吸好一圈后,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吸不了,想用气吹下
附在刚才卷好的外圆上
再放瓶内
总觉得这样的太复杂
产品又有大有小
这样换不同的产品时,太麻烦
各位如果这个项目给你做你会怎么设计?
能否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
希望各位能指点迷津。
目前的操作流程

网友A:
就你的思路上再往前一点点就行了,吸着转二圈,然后用外面用一个薄的夹子压着就不会散了的。自动化机构都是好麻烦,很多时候比人工要慢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你的思路上再往前一点点就行了,吸着转二圈,然后用外面用一个薄的夹子压着就不会散了的。自动化机构都是好麻烦,很多时候比人工要慢多了。
吴工的方法很好。
吴工,在卷纸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静电问题的?比如我也用真空吸,但一下子可能吸多张,你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好,如果是这样,楼上见过点钞机没有?

网友B:
真没仔细看,等有空看看去。
但钞票纸厚,也印刷过了,估计静电不太严重吧

楼主:
感谢吴版

有人给我建议说用搓纸,还有飞达式的,类似打印机那样的进纸方式
也有说用吸盘吸着转几圈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哪种方式好一点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用连续的商标纸带,滚轮送纸到一个小料筒里面预卷,然后切断推入瓶里面。

网友D(2013-05-07):
类似于打印机进纸机构,进纸时直接把纸卷起来两圈,然后水平送入瓶中,程序控制旋转圈数,可根据产品长度设定可调。这样可以适应不同的产品需求。瓶子也水平放置,可参考装盒机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