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我刚涉入工控,不太懂。现在想先学习西门子SETP 7 , 我的系统是WIN 7 家庭版,谁有 SETP 7 编程软件。 最好是中文的。小妹感激了。

网友A:
200的选个最新版的,300的你的操作系统就不行了。最好还是用xp专业版的。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更多的支持XP,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在都是WIN8了,软件滞后太多了。

网友C:
编程软件可以到官网下载。官网下载比较正宗安全。不要轻易相信其它乱贴的下载地址,那些大多有病毒木马盗号。
win7目前应该有支持的step7,但是我还是用虚拟机。虚拟机是在win7装winxp的。虚拟机免费的有oracle的virtual box。vmware是收费的。都是大家,好用的。
另外,这个楼主“我是狗头”怎么变成小妹了呢?

网友D:
S7-200编程软件
S7-300编程软件
西门子S7-200教程
S7-200仿真软件
S7-300仿真软件

网友E:
win7 32位旗舰版是可以兼容200的编程软件的step7 先安装sp6版本然后卸载,在安装sp9版本就可以安装上,后来看程序是vc++好像是多了这个。具体情况不知道发证这样就可以安装上,我电脑里安装了step7  sp9还有wincc fiable2008 1200的编程软件都是可以的!已经成功了!
如果还是不明白就在官网上找,官网上的论坛里有回答。并且200里面已经嵌入了中文,安装的时候是英文的。但是可以在安装完之后改成中文,另外就是安装完之后会出现不能正常使用说明,你在下载一个说明的小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7-200编程软件
S7-300编程软件
西门子S7-200教程
S7-200仿真软件
S7-300仿真软件
真的是好东西啊。

楼主:
下载了 装不上 全是因为警告

网友F:
这样是可以按安装上,可是安装完成后程序与plc无法通讯。设置接口时出问题。
不想换操作系统建议还是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