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3-03-17):
请教各位大师,我自学组态王(6.53版本的)遇到这样几个问题:
    1、我做的组态王与S7-200PLC通讯用的,在进行组态王变量时,按钮组态该怎么进行,(该按钮按下去,整个系统启动)。还有画面切换按钮怎样组态,其中命令语言函数不知如何选择?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可是说的太笼统了,请各位大师给我具体定义这变量的步骤。
    2、组态王中初始值怎么定义(比如模拟量的,离散量的,字符串的)?各位大师给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说实在的,您说得真不清楚。当然很多人都是这样,问的时候就假设大家在您身边,对您的情况很了解。
“在进行组态王变量时,按钮组态该怎么进行,(该按钮按下去,整个系统启动)。还有画面切换按钮怎样组态,其中命令语言函数不知如何选择?”
------组态变量时?
按钮按下去,整个系统启动???哪个系统???大概可以用个离散量设置启动吧。
画面切换按钮----按钮弹起时---函数showpicture--选画面名称。
----------------------------
组态王中初始值怎么定义(比如模拟量的,离散量的,字符串的)?
---直接在初始值里写就是。

网友B:
楼主还是下本手册来看好了

楼主:
对于模拟量,离散量的初始值,写多少好呢?根据什么来确定初始值具体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模拟量,离散量的初始值,写多少好呢?根据什么来确定初始值具体是多少
根据你模块的量程来写初始值,比如:模块输入信号为4-20mA,对于200PLC来说,其数字量范围就是6400~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