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M存储区空间有多大?有多少个位?

“如果位存储器(MB0到MB13)前14字节中的任何一个被指定为保持,则当S7--200掉电时,这些字节会被保存到永久存储器中。缺省情况下,M存储器的前14位是不保持的。”这句话啥意思?
M存储器哪些位是保持位?哪些是不保持位?

网友A:
M存储器的大小应该和CPU有关,使用的时候查一下帮助或者说明。超过CPU大小的M存储,在仿真时候可能能使用,但是实际CPU下载不了。
M存储的保持,记得是可以在CPU属性里定义的。

网友B:
呵呵;S7-200的话,你可以定义MB0到MB13共14个字节为掉电保持型;缺省是不保持的;
当定义后断电时对应的RAM区会自动存到EEPROM区域来保存;

网友A:
2楼怎么被锁了?
按楼主和3楼说的,手册也是这样。意思是,如果不组态,前14个字节(不是位)的M是不保持的。组态了,就会放进永久存储,变成保持的。

楼主:
请问怎么组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