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plc和触摸屏,在触摸屏上操作,屏上有反应,plc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求,谢谢

网友A:
如果单独触摸屏操作没反应的话,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呵呵让老师傅回答吧

网友C:
监控PLC程序,看输出的前面那些条件有没有成立

网友D:
监视你的程序,在HMI按下的时候,看相关点有没有动作,
如果没有,就有可能是你在变量连接的时候弄错了,
最坏的情况才是你的屏坏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网友E:
确认一下你屏里对应的PLC相应点,然后在PLC中监控,如果屏有变化而PLC中无变化,则应该检查屏及与PLC的连接

网友F:
监控PLC看有没采集到触摸屏的输出变量

网友G:
两台设备吗?对调一下试试不就完了

楼主:
程序有密码我进不了,怎么办

网友H:
楼主,可以有多个办法,先找一台没有密码的PLC,接上你的屏试试!

如果你的屏在别的PLC上能正常,就是楼上几位说的了!

网友I:
排除法,试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plc和触摸屏,在触摸屏上操作,屏上有反应,plc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求,谢谢
何为屏上有反应?我不知道大伙,我习惯于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所对应按键的颜色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PLC程序没问题,只是输出坏了。最好还是监控一下PLC。

网友K:
先查查通讯线吧

网友L:
先看操作说明书确定操作是否有误??启动条件是否满足?再看PLC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你可以换一台正常使用设备的触摸屏对调试一下,如果版本不一样那只有找给你们写程序的人,或厂家来处理。

网友M:
如果之前一直正常,且PLC与触摸屏通讯正常,应该是PLC出问题的面大,检查PLC输出的接线,及输出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