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加了个箭头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03-17):
线圈加注了箭头什么意思呢?另一个图不知道是接近金属开关还是光电开关?

网友A:
发光?
是不是光电开关?

网友B:
没见过这哥画法的。

楼主:
英国的设备

网友C:
外国货,对照实物看看

网友D:
应该是接受光动作吧

网友E:
没有中文的说明说吗?
可以在网上查查单词的意思,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F:
我看应该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G:
如果有实物,可对照实物看;或者根据原理图分析。
里面的字母,代号或型号,也可以参照。

网友H:
老外的玩意,想搞明白得多花点时间!

网友I:
不就是一只光电开关吗??

网友J:
图纸看着眼熟呀!老外的图纸画的很详细!

楼主:
现在知道了一个是光电开关打箭头的是时间继电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