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一台誉强YQ3000-A7变频器,模块炸导致开关电源和驱动光耦A3120及电流检测A7840部分损坏,坏件更换后上电试机,各项指示都正常,就是无输出,测CPU到74act244脉冲信号正常,但74act244输出到光耦A3120无信号,74act244的10脚和20脚工作电压5V也正常,只是不知道1脚和19脚是不是对地也应该有电压,现在测的是无电压,请哪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1,19输出使能低电平有效

网友B:
楼上朋友说得对,先测量1\19脚是否为低电平。若为高电平,可能为MCU或故障检测电路输入了脉冲禁止信号,244即停止了脉冲传输;
若为低电平,在244的输入端能测到脉冲信号,表现为启动后,信号输出脚电压值由5V/0V变为2.5V,但在输出脚无法测量到脉冲电压。
下一步,需检查A3120的输入侧,可能有一个5V恒流供电电源,可能是这个电源异常,输出电压为0,导致A3120的输入侧,无脉冲信号输入。
这种显示正常,但无输出的故障,往往驱动IC和模块都是好的,细心一点,修复的希望很大。

楼主(2013-05-13):
谢谢咸老师及各位,问题已解决,是下半桥两个3120光耦有问题,现在有个疑问,那个光耦坏掉一般会报警的,为什么没有,而且A相完全是好的,对b相和C相也应该有直流电压吧,最后只换了B C相下半桥的光耦就好了,输出电阻也是好的。

网友B:
A3120本身没有报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