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7):
说明书上说是四芯排线连接不好,或是有元件损坏。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根据说明书运行报HC才是过热,另外有哪位高手有MD320的图纸啊,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呢,先谢谢啦,邮箱805709808@qq.com

网友A:
产品说明书上好像有这个图纸吧!

楼主:
我想要的是电路板的图纸

网友A:
这个肯定没有电路板的图纸肯定不能往外发布啊!

网友B:
显示HC是上面的控制板与驱动板之间没有建立通信。

网友C(2013-10-06):
回复 网友B:
停电,送电,停电,送电,停电,送电,停电,送电,直到正常。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兄弟寥寥一句话,使我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