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小弟诚恳向各位大哥大姐们求艾默生EV2000-4T0075G 和EV1000-2S004G开关电源原理图 以供学习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对艾默生变频器比较熟悉

网友B(2014-05-01):
回复 网友A:
你好老师,我有一台ev2000 15G的变频器,在工作台上测量波形正常,带小电机2.2kw正常,接15kw电机启动中抖动的厉害,接着变频器报E010,或者面板变为0hz,又重新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检查一下 六路光耦 看下有没有损坏的  然后此一下光耦的触发电压是否有异样  如果没有的话 再看一下桥臂上的电容有没有失效的 一般的问题就在这儿

网友C(2023-06-21):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帮我看看电源小板上的R3电阻多大吗?在大电容下面那个绿色电阻。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对艾默生变频器比较熟悉
你好!能帮我看看电源小板上的R3电阻多大吗?在大电容下面那个绿色电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