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第一步,仔细确认管道参数和提供的流体条件参数无误。当前实际运行参数与最初设计参数是否有变动?

  第二步,检查二次仪表的设定。

  二次仪表的设定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一些细节问题:

  2.1变送器调表情况如何?是否按正确的计算书设置?

  2.2变送器是什么型号?量程选择是否合适?

  2.3变送器是否开方?主要确认整个测量系统只开了一次方。

  2.4积算仪或DCS系统中是否正确的设置威力巴的流量计算公式?

  2.5有否加温压补偿?温压补偿的设置是否正确?温压补偿测点的安装位置如何?如果离威力巴测点太远,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误差。

  2.6引压管是否正确安装?有否泄漏?

  第三步,安装威力巴的过程是否正确

  3.1威力巴是否正确安装了?(各种威力巴探头的详细安装请见安装说明。)

  3.2探头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3.3威力巴所选的安装位置是否合适?前面是否有弯头或蝶阀等阻流件?

  3.4管道开孔大小是否规范?开孔过大会造成非常大的潜在误差。

3.5探头有否插到底?全插的探头若未插到底,相当于牺牲了一组取压孔,流量会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