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路器故障

楼主(2013-03-18):
我单位10KV真空断路器今天早上分断(辅助触头及线圈都没有接线,为手动合闸),本生产线是去年才上的新生产线,变压器和断路器从没出过问题.经检查1250KVA变压器和高压电缆都没问题,变压器容量富裕,低压侧有断路器,也没有问题,后手动储能合闸后截止现在无异常,请大家分析一下,真空断路器是什么原因自动分断的?

网友A:
有故障指示没有?
应当会有继电保护吧,如瓦斯、过流保护等。

网友B:
如果不是保护电路动作,那就只能是自动脱口连锁机构异常了。

楼主:
谢谢1楼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