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参加过全国/省/地市级电气安装比赛的坛友

楼主(2013-03-18):
我是指成人类的,非在校生的,有没有?或者对此比较了解的?
有的话讲讲具体情况,分不分笔试和操作,考什么内容?谢谢。

网友A:
哪里举办的?

楼主:
随便哪里的都行,一般是由劳动部门或者工会的,我主要想了解下大致情况

网友B:
一般是工会组织的,我也没参加过。

楼主:
还有没有参加过的兄弟?想了解一下。

网友C:
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D:
本人几年前参加过2次,一次是地州级的,一次是省化工系统的,可惜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都没有取得好的名次.只是我参加的是维修电工技能竞赛,而非安装电工类,但我想题型应该都差不多吧,在这里斗胆说几句,以便抛砖引玉。这类竞赛分笔试和技能考试的,而且笔试成绩只占百分之二十,技能成绩占百分之八十.第一次考试实作题:一是焊接并调试一个555定时电路,二是三速电动机PLC编程、电路图绘制、梯形图及分配表、安装接线、运行 第二次实作题:一、镗床故障查找(就是一块电路板而非镗床实物)共设3个故障,主回路一个、控制回路2个 二、看电动机实物画绕组展开图 三、皮带自动往返运行电路设计(也是PLC编程、电路图绘制、梯形图及分配表、安装接线、运行)至于笔试都是100道选择、判断题(现在都流行这样考,一般不会考填空或者问答题,可能是考虑方便计算机改卷)而且题目都是出的国家题库里的,实作则是PLC必考。希望能够帮到你,同时也祝愿你取得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