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

楼主(2013-03-18):
变频器IGBT或IPM里面的导线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铝丝........
应该是银,银是导电性最好的金属

网友C:
按理银导电特性胜过铝,但模块里面的是银还是铝真不可说,或者两者都不是。

网友D:
按照导电材料分析应该是银。
富士100A和英飞凌75A模块

楼主:
如何充分利用部分损坏的模块呢?假如现有一个U相损坏的模块,我手头上有一个W相损坏的模块,如何将后者(U相没坏)用到前者中?

网友E:
不可能是银,想都不要想。

网友F:
危险,当心两个模块都爆炸

网友G:
路过,这个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