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组态问题

楼主(2013-03-18):
用昆仑通态的屏做组态程序,调试时发现它的输入框和标签不能实时显示数据,都显示为0,一开始以为地址设置不对,但是我在输入框里输入数据时,plc内的相应地址数据会改变,在设备窗口里面数据设置为读写。为什么无法实时显示数据?哪里没注意到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设的输入框内的内容写到PLC里,输入框里什么也没有,当然把0写到PLC里了,标签把0读出来,当然也是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的输入框内的内容写到PLC里,输入框里什么也没有,当然把0写到PLC里了,标签把0读出来,当然也是0了
没太明白,输入框里输入不同的数在plc里是可以接收到的,但问题是我plc里的地址是永久保持区里的,上电之后应该是直接显示出plc相应地址里的数据啊。而且标签元件也是一样啊,显示不出任何数据。。

网友A:
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这样吧,你先不要输入框,只要标签,我估计这个应该没问题的,然后你再想为什么输入框不行,应该容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这样吧,你先不要输入框,只要标签,我估计这个应该没问题的,然后你再想为什么输入框不行,应该容易了吧
我终于想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我用的输入框和标签是几个不同的地址,所以应该不是地址重复这个问题,有qq吗?细聊~~450073622

网友A:
你理解错了,你先试下只用标签,然后再加输入框,看到结果后再上来说

楼主:
解决了,不是那个问题,是设备窗口里设置不对。。

网友A:
仔细说说听下

楼主:
在屏设备窗口,莫迪康MODBUS RTU属性里,采集优化设置为1-优化。一开始是不优化。。据昆仑通态的人说,不优化的话采集的是所有数据,优化的话采集的是所定义的数据。然后就奇迹般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说说听下
在屏设备窗口,莫迪康MODBUS RTU属性里,采集优化设置为1-优化。一开始是不优化。。据昆仑通态的人说,不优化的话采集的是所有数据,优化的话采集的是所定义的数据。然后就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B(2013-05-15):
有哪位高人可知道昆仑的触摸屏(数值输入框里) 弹出的小键盘怎么改大点尺寸?(现在客户反映说按数字键时,数字太小 不好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要用到这个函数:!SetNumPanelSize(Type,Size)
具体的话可以到mcgs软件上的帮助找到这个函数,里面有具体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