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变频器放置很长时间的,一年以上的,应该先用调压器上电,调至四分之一,适应观察一会儿,再逐步加压,体会变频器的各种状态。也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端串上6只灯泡,以免整流桥或电解有难以暴露的瘾患。可以观察灯光亮度,来凭经验体会变频器内部是否有问题。如果灯泡贼亮,说明机内有短路或漏电的可能,不要加上正常工作电压。要进行检查,排除疑点后,再次上电检查,如果灯泡是微红的光,可以上电试机。做这些之前,最好的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子,看静态电阻是否合适,给自己一个心中有数。总之,对待昴贵的变频器,做到每一步都小心,是不吃亏的,不可以过于自信或有自吹的显耀思想!

网友A:
变送器放久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平时还是需要注意        压力控制器,微差压变送器
压力控制器  www.51yali.com 微差压变送器

网友B:
请问下 你6个灯泡是怎么串接到电路里的?是每相串接两个灯泡?

网友C:
我们的备件都是直接换上的,还没出过什么问题!不过小心总是好的

楼主:
灯泡串在变频器的输入端,每相两个串连。(一个耐压不够)我经历过一上电就炸充电电阻的,跳闸的。当时测整流桥没什么事,后来把一体的IGBT焊下来才发现:是直流母线的正负端,由于受潮和粉尘,造成电路板正负端偷偷长期打火,最终把这二个极间打出一条直通的沟。自然这沟会产生炭化 。所以一上电,正负极的火花互相顺着沟的吸引。形成短路。引起跳闸!并烧了一个充电电阻。这种故障,用表测量时啥也测不出来,一上电花一出来,才短路呢。也听不见。前面有电路板档着,后面有IGBT档着。你也看不到直流母线的打火位置!也想不到会是这样非元件损坏的故障!如果安上灯泡,就不会跳闸和烧坏充电电阻了!别怕费事,等观察好不像有事的时候,再去了灯泡正常试机,有好处!别太相信万能表检测的结果!
我们有经验互相在这上论坛上交流,对大家都有好处。别让这个论坛冷落了。感谢咸老师这个平台!

楼主:
  有时我们也避免不了会因马虎或环境原因,把主回路测得不细,也会造成跳闸。或者损失。多一步保护,不吃亏。
说实话,谁都有测量时把万能表忘了换档的时候,也会有工作失误的时候,也会有想不到的时候。只是有些人过于自信或不够谦虚。说是从来没出过事,没错换过档,特别是维修变频器时没炸过机。这个说法,我不赞成!最后,祝我们每一个同行工作顺利!

网友D:
此经验记一下,以后有可能用上

网友E:
楼主说的感到比较实际的经验,俺等也试一下

网友F:
楼主说的实在。。。

网友G:
小心些就损失少一些,经验不错感谢分享!

楼主: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总觉得IGBT里面的那个很软的引线很特殊,它是什么材料?又软又细,还有较好的杒性。有知道的吗?还有那个胶具有散热功能又有防振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