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8):
各位大神,小弟刚来。急求cx-p  CP1E  V1.0编程软件,,找了很久都没
找到啊。。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

楼主:
可以啊,感谢大神啊。。我邮箱是zhuhongwu@live.com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我装omron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V1.0的时候,电脑系统是XP..SP2。的。。软件装上去没装完全,后来卸载了,将系统升级为XP-sp3的之后再装总是出现向导中断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我装omron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V1.0的时候,电脑系统是XP..SP2。的。。软件装上去没装完全,后来卸载了,将系统升级为XP-sp3的之后再装总是出现向导中断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啊。。
系统问题 估计需要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B:
你把注册表中残留的键值清除掉试试。

楼主:
是的,确实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下就OK了

网友C:
OMRON官网上有专用的卸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