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3-03-18):
有一次修了一台变频器的驱动板,故障是电源打嗝,开关电源的各部分电路都查过了,很正常。最后实在没办法,把开关变压器换了,上电,竟然好了。我想可能是变压器的性能不好了吧。大家有没有更合理、更详细的解释啊?

网友A:
电源打嗝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开关电源的负载电压“打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打嗝是什么东东
电源灯忽明忽暗。电源输出一会有一会没。

网友C:
应当如楼主所说吧;
遇过,普通控制变压器连接点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D:
“打嗝”是不是有保护起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次修了一台变频器的驱动板,故障是电源打嗝,开关电源的各部分电路都查过了,很正常。最后实在没办法,把开关变压器换了,上电,竟然好了。我想可能是变压器的性能不好了吧。大家有没有更合理、更详细的解释啊?
变压器辅助电源绕组开路了

网友E:
更换电容,电容值变了。

网友F:
支持7楼,换变压器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G:
版主辛苦了,谢谢你的经验共享!

网友H:
不知大家评得对不对,但你就是把变频器修好了。

网友I:
变压器线圈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J:
这通常是变压器局部短路,或者线圈绝缘性能变差会出现的问题。变压器偷工减料,或者制作工艺不好,或者开关电源的承载能力设计不够好,长期使用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故障问题。打嗝,专业说法就是间隔启动,其实就是电源无法维持正常的稳定工作条件,停止时启动条件充分,工作起来无法维持稳定,这类隐性故障不好排查,得通过综合分析。

网友K:
修好就行,要的是结果。

网友L(2013-06-01):
碰到几个开个变压器损坏的电源。